机电非标设计求助

楼主(2021-05-28):
大佬们,求问设计步进电机+滚珠丝杠时,已知轴向负载了(因为是设计机械手,先算出来的轴向负载),如何对滚珠丝杠和电机选型?

网友:
1.先确定负载直线运行速度,步进转速按400每分算,就可以确定丝杆导程。
2.通过负载大小可以确定丝杆直径。
3.电机扭矩计算公式:T=F.PB/2πn,得到输出扭矩,电机输入扭矩=输出扭矩×安全系数×工况系数
4.计算负载转动惯量,和电机惯量按9:1——5:1匹配,具体比值看你需要的响应速度。
5.查选型手册,选合适的丝杆和电机

网友:
有那种选型设计表格的。

网友:
有THK或者上银之类的样本吗? 里面有详细的选型计算步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