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变幅油缸可以不安装液压锁而直接使用平衡阀吗?

楼主(2021-05-29):
如题,起重机臂架变幅油缸已采用平衡阀,由金属油管从缸体接头引至平衡阀(平衡阀开启压力远大于负载),那么我想请教是否有必要在接头处增加液压锁以防止油管段爆裂导致安全事故?有过有必要,是不是说只要使用平衡阀且涉及到安全作业工况的就必须要增加液压锁保证安全?
请液压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液压锁或者防爆阀我一般安装在油缸硬质管与胶管连接的地方,防止胶管爆管导致油缸腔体泄压造成事故。平衡阀是油缸工作状态下调节回油背压,以控制负载的稳定运行用的。。这两个阀件用途完全不一样。。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干,二者缺一不可!

网友C:
除非有机械锁定结构,不然液压锁还是要带上的,楼上也清楚的说明了,两个用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锁或者防爆阀我一般安装在油缸硬质管与胶管连接的地方,防止胶管爆管导致油缸腔体泄压造成事故。平衡阀 ...

嗯嗯。也就是说其实硬管部位并不太需要担心油管会爆裂或者严重泄露,可以这么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这样干,二者缺一不可!

嗯嗯。收到,感谢社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有机械锁定结构,不然液压锁还是要带上的,楼上也清楚的说明了,两个用处是不一样的

嗯。因为看了公司之前别的液压原理图大部分也都没有带,所以对此也产生了有无必要的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也就是说其实硬管部位并不太需要担心油管会爆裂或者严重泄露,可以这么理解吗?

相比较而言钢管泄露的风险小于胶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较而言钢管泄露的风险小于胶管。

嗯嗯。是的。而且没有爆管的危险。

网友(2022-02-23):
还是加上液压锁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