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孔和镗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5-29):
谁知道,在一般情况下,镗孔和铣孔有什么不同(精度、粗糙度、加工速度、吃刀量)?谢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精度,粗糙度,加工效率,圆度,退拔,气势上都是镗床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精度,粗糙度,加工效率,圆度,退拔,气势上都是镗床强。

这个“气势”好评

网友:
只热衷于纸上谈兵吗? 抓紧下车间实习 没啥见不得人的 实践出真知(一般人我不告诉)

网友:
孔的圆度有直接影响,铣的孔圆度受两个联动轴的丝杆精度影响,镗孔只是与主轴轴承精度有影响

网友:
加工方式不同,有些零件的某个工序能在铣床上加工,但不能在镗床上加工;有些只能在镗床上加工,而铣床无法加工。最好去车间直观感受下,理解起来更深刻些。

对于有同轴度要求的孔只能在镗床上加工,铣床干不了。

网友:
一般情况,较大较深的孔,镗。

网友:
以上前辈的原因外我再补充我理解的:铣孔要用数控,镗孔普通镗床就可以,机床成本不同,加工费用就不同。
另,并不是铣孔就不行,有的时候,还就只能铣孔:
比如,工件不具备车削的条件,非常大的孔,没有这么大的镗刀,也没有这么大的镗排,需要另购,又不常用
比如,腰型孔,还不是非得铣不可

网友(点评):
卧式镗铣床都能满足,哈哈

网友:
加工孔的刀具差别很大的!

网友:
|parkorliu发表于 05-29 11:08一般情况下精度,粗糙度,加工效率,圆度,退拔,气势上都是镗床强。
还有工资也是镗床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