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齿数

楼主(2021-05-29):
一个内齿里面有7个齿轮 按三条线布置,平均三分 请问内齿数c   是不是 等于 里面齿轮A+B+O+A1+B2 就是说齿数相等

网友:
那请问A3和B4哪去了,你根据什么把A3和B4给排除到公式之外去了

楼主:
|做钢的发表于 05-29 16:35那请问A3和B4哪去了,你根据什么把A3和B4给排除到公式之外去了
不好意思 我以为旋转一下一条直径就够了 需要里面所有齿轮的齿数吗?

楼主:
|Candysister发表于 05-29 16:45不好意思 我以为旋转一下一条直径就够了 需要里面所有齿轮的齿数吗?
我数了一下能看见的行星轮 外圈的内齿 刚好和里面直径的三个齿轮齿数相等

网友:
这样的齿怎么传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