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克罗和久美特处理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5-29):
        今天接到销售部一个技术协议,技术协议里对标准件的要求是需要做久美特处理。

        孤陋寡闻,第一次听到标准件需要做久美特处理,哪位对久美特表面处理熟悉?久美特处理与达克罗处理工艺和处理后的作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度娘轻松就搞定的问题,故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度娘轻松就搞定的问题,故炫?

人总有不懂的时候,也许人家不常用百度呢?

网友:
这查手册总会有收获的!

网友B:
因为常规的达克罗不环保呀,所以才有了久美特,实际保护原理是差不多的,都是锌铝涂层,只是达克罗含六价铬,久美特不含,

都是利用锌和铝的活泼性以及涂层的隔绝性能来保护基材的。

大概就是类似富铝漆一类的涂层,耐盐雾测试很好。其他优点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常规的达克罗不环保呀,所以才有了久美特,实际保护原理是差不多的,都是锌铝涂层,只是达克罗含六价铬 ...

谢谢!回答地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