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为什么测量结果差别这么大

楼主(2021-05-29):
我画了两个圆 然后我想把这个由两个圆的展开,看看大小 我用钣金做了一次 用曲面做了一次 测量结果差别挺大的,是什么原因呢 都是小圆r=2.5 大圆r=5 圆之间距离5 。就算钣金我留了缝隙也只有0.05㎜,可是测量钣金咋比曲面数还大呢?

网友:
哪个数据?

网友:
计算方法不同,这就好像一个做工程的跟一个做画法几何的,算出来的结果肯定不一样

网友:
实际跟理论的差别啊

网友:
有这方面的不同:
展开零件是有厚度的,在实际卷压过程中,内侧受压,外侧受拉,这样理论上会存在一个既不受压也不受拉的中性层,这个层展开才是跟你理论计算一致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是K系数的选择

楼主:
|jianyongchen108发表于 05-30 08:42有这方面的不同:

展开零件是有厚度的,在实际卷压过程中,内侧受压,外侧受拉,这样理论上会存在一个既不受压也不受拉的中性层,这个层展开才是跟你理论计算一致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是K系数的选择

谢谢 您的讲解,那么假如加工下料 我是按钣金下料 还是按曲面做完下料 准确些呢?

楼主:
|jianyongchen108发表于 05-30 08:42有这方面的不同:

展开零件是有厚度的,在实际卷压过程中,内侧受压,外侧受拉,这样理论上会存在一个既不受压也不受拉的中性层,这个层展开才是跟你理论计算一致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就是K系数的选择

我明白了就是厚度中间无限接近0厚度那个层是和曲面一样的对吗?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厚度中间无限接近0厚度那个层是和曲面一样的对吗?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你这个问题,机械手册上已经研究了很透彻,不同材料的中性层是不一样的,希望楼主按照这个思路好好研究下

楼主:
|jianyongchen108发表于 05-30 10:32
你这个问题,机械手册上已经研究了很透彻,不同材料的中性层是不一样的,希望楼主按照这个思路好好研究下
谢谢 感谢 我。。。买本看看 还在路上 咱不是学这个的

网友:
看机械手册

网友:
总共有四种计算方法。最精确的就是K 因子了。

网友:
直接用金林钣金展开软件就行

网友:
板厚,焊缝都要考虑,要靠经验积累

网友:
测量的方法不同吧??

网友:
钣金有厚度,曲面没有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