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21-05-30):
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用PLC控制过步进电机,我现在不是太清楚控制线路图怎么画,PLC和驱动器的接线不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与晶闸管型PLC相连接 是否需要串接电阻?

不是按继电器晶体管这些类型判定是否要串电阻,是按电压来,24V的就串个2K左右的,5V的就直接接,串个电阻本就是为了分压和限流嘛,不过那都是几年前的了吧,现在的都不用串,步进驱动器内部有

网友A:
以两相四芯线的步进为例,四根线分别接步进电机的A+,A-,B+,B-,然后V+和V-分别接开关电源的正负极,拨码开关边上的那一排控制信号线,比如脉冲,方向,脱机等这些接plc的out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两相四芯线的步进为例,四根线分别接步进电机的A+,A-,B+,B-,然后V+和V-分别接开关电源的正负极,拨码 ...

如果与晶闸管型PLC相连接 是否需要串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继电器晶体管这些类型判定是否要串电阻,是按电压来,24V的就串个2K左右的,5V的就直接接,串个电 ...

多谢大神

网友:
你淘宝上去买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接线图他们都会给你的。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书应该告诉你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继电器晶体管这些类型判定是否要串电阻,是按电压来,24V的就串个2K左右的,5V的就直接接,串个电 ...

前辈,这个驱动器内有电阻,那他是怎么来判定你接入的电压的呢?
是根据你接入的电压不同,然后来选择带不同电阻的驱动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这个驱动器内有电阻,那他是怎么来判定你接入的电压的呢?
是根据你接入的电压不同,然后来选择带 ...

买回来的驱动器,附有说明书,接多大电压看说明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回来的驱动器,附有说明书,接多大电压看说明书就行

明白了,感谢前辈!!

网友:
以前驱动器输入端5V,就要串2k电阻才能接24V的PLC输出端,现在的都是5~24V的接口。

网友(2022-01-10):
我们这多用232总线控制,可以传定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