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纠缠在一起,如何解决?

楼主(2021-05-30):
你好各位我公司产品中有用到一个零件,弹簧自由长度95mm,线径0.3mm.但是在来料时为一包,用的时候非常容易缠在一起,根本没法分开,
使用率非常低,所以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可以改善弹簧纠缠的问题呢?

网友A:
要求供应商分开,没其他办法。

网友B:
馒头分离器,专治不服

网友C:
单根用纸包装 或穿条发货

网友:
这个应该无解,只能加工过程中处理

网友D:
供应商直接分类包装是最好的办法,混合以后,难以分开

网友E:
加工完成后,弹簧带安装座,内部穿一芯轴,相当于一个T字形零件。

网友F:
让供应商处理,来料要整理好。估计量少的话人家也不高兴给你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供应商分开,没其他办法。

量稍微有点多,一包都有10000根了,量少点也会这样.除非量特别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馒头分离器,专治不服

也不一定有效吧,这个比较软,比较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根用纸包装 或穿条发货

包装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应商直接分类包装是最好的办法,混合以后,难以分开

缠在一起后就无解了.包装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完成后,弹簧带安装座,内部穿一芯轴,相当于一个T字形零件。

成本太高了,一个弹簧才多少钱,这样子一个的包装费用都比弹簧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供应商处理,来料要整理好。估计量少的话人家也不高兴给你弄。

供应商也没有好的方法。这个东西不贵,单个分开或者单独包装成本都比产品贵了.

网友:
哈哈,不急。慢点来

网友G:
有个弹簧分离器的东西,也不贵,买回去试试。

网友:
有那种离心机式的弹簧分离器,一些自动化设备上有用这种来分离一捆捆的弹簧的

网友H:
把厂搬到弹簧厂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工完成后,弹簧带安装座,内部穿一芯轴,相当于一个T字形零件。

这玩意比弹簧还贵吧?

网友I:
震动分离

网友J:
让供应商开模做个塑料料盘,尺寸按照弹簧来,一根根摆进去,

网友K:
用管道式的输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管道式的输送方式。

关键是从厂商到我们生产会有包装过程,到我们这边就很难弄开了,你说的管道式的输送方式没明白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震动分离

这个弹簧又长又软,震动两下更容易绞到一起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让供应商开模做个塑料料盘,尺寸按照弹簧来,一根根摆进去,

成本有点高且利用率不高,一般一订就是几万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弹簧分离器的东西,也不贵,买回去试试。

长期来是可以的,关键是不知有效果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厂搬到弹簧厂附近

想法很NICE!

网友(2022-10-09):
找我做弹簧,一个个包好给你

网友:
又软又长和线头类似
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