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何确定二折撑杆的安装位置?固定端和移动端的安装位置如何确定?谢谢!

楼主(2021-05-30):
大家好!如何确定二折撑杆的安装位置?固定端和移动端的安装位置如何确定?谢谢!

楼主:
二折撑杆的固定端和移动端的安装位置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四联杆机构,作图

网友:
拉直 上螺丝就行,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
怕死,就买可调角度的 撑杆  到时螺丝刀调节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