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加工工艺不对,出现震刀纹

楼主(2021-05-30):
两顶尖加工蜗杆,转速达到200转以上就会出现震刀声音,并且出现震刀纹,而100多转还可以,但是加工10来件,刀片就崩了,消耗很大
考虑到同轴度的要求,一夹一顶难以保证,其实大批量生产的话,旋风铣加工是最好的工艺,但是目前的小批量生产,还是需要土办法,求推荐工艺

网友A:
记得我原来单位的蜗杆都是我师傅在铣床上加工,感觉效率也不低,我在另一台铣床上帮他去过度扣。

网友B:
装卡不牢固的原因。采用工艺卡爪,靠近加工部位装卡,应该没问题。

网友C:
鸡芯夹换一头会好一点!
转速不高的话夹长台阶这头,顶另一头加工就不伤刀了,轴承位再上鸡芯夹精车.
转速高的话车出来的效果也达不到要求的,必须上磨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我原来单位的蜗杆都是我师傅在铣床上加工,感觉效率也不低,我在另一台铣床上帮他去过度扣。

铣床上也可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卡不牢固的原因。采用工艺卡爪,靠近加工部位装卡,应该没问题。

软爪加工的时候要注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鸡芯夹换一头会好一点!
转速不高的话夹长台阶这头,顶另一头加工就不伤刀了,轴承位再上鸡芯夹精车.
转速高 ...

转速不敢太高,只能慢慢车削了

网友C:
你这个蜗杆另一头这么长,完全可以一顶一夹车蜗杆,轴承位再上两顶精车的!
夹头同心度好点跳动在十丝之内完全没问题的,长台阶处跳动十丝到螺旋部分跳动就只有几丝了!
前天我自己也车了几条样品,车间的老师没人会车
图片也发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蜗杆另一头这么长,完全可以一顶一夹车蜗杆,轴承位再上两顶精车的!
夹头同心度好点跳动在十丝之内完 ...

图片可以发的,点图片选项,粘贴照片即可

网友D:
刀具是不是抖动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具是不是抖动太大了!

有这种可能,但是刀具的装夹已经很牢固了

网友E:
钢性不够引起的弹刀,镗爪子,夹外圆14,靠近蜗杆处,后面采用顶针,应该行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性不够引起的弹刀,镗爪子,夹外圆14,靠近蜗杆处,后面采用顶针,应该行得通

一夹一顶,可以试试,夹持的位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