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图纸标注总是有问题这个如何在短时间内有所提高

楼主(2021-05-30):
就是机加图纸,有的地方粗糙度数值选用不对,有的地方不该该用形状公差,有的地方该用位置公差,这些总是标注出这种问题,请问如何在短时间有所改进和提高?谢谢!

网友:
先重看一遍机械制图,再多看看别人的加工工程图。

网友:
零件表面粗糙度根据零件表面的作用和加工设备定,形位公差根据零件结构要素的功能去定。这个多看,多练,还要多思考,干的多了,自然就能明白。

网友:
零件的表面精度、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是依据它在整个装配体中的运动副及装配体尺寸精度决定的。
如果两个零件是高精度滑动配合,表面粗糙度至少得在3.2以下;运动平面的平面度及直线度也要精度高些;
如果两个零件相对位置固定,但装配完成后的总尺寸要求高的话,要需要尺寸精度

网友:
首先要认清
1、工程图本身就很重要,比建模重要,图纸是最后输出交流体现工程师表达意图的依据
2、工程图有严格的标准规范,而建模是没有,建模只要你能建出来就可以,所以本身制图就比建模要求高
3、工程图都是离不开制作、工艺的了解
4、快速提升的方法就是继承别人的图纸标注习惯,想进一步只能靠自己不断的了解工艺

网友:
基础学好,多入实际现场。理解了就好啦

网友:
去车间亲自上机干两个月,基准怎么选择,粗糙度能达到多少,公差给多大,什么都懂了。

网友:
哪有什么捷径

网友:
短时间内就别想了,这个是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首先,你得明白形位公差和光洁度的含义,以及你的设计要求,另外,工艺肯定必不可少。怎么做出来的你得懂啊。一个零件加工出来需要那些工序?每个工序的工艺对应的加工设备能做到哪个程度?是不是需要二次加工?

网友:
多实践,多看

网友:
粗糙度,取决于是否通过去除材料。。。或者是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所有跟技术相关的  哪有什么捷径

网友:
无他儿,唯仔细!

网友:
无他,唯手熟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