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斜齿轴哪里加工?

楼主(2021-05-30):
xiechizhou

网友A:
这个齿轴应该不是其传动作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齿轴应该不是其传动作用的吧?

齿轮不传动还有啥作用?

网友(点评):
这种没有模数,和其他参数的,且又如此之长,你认为是传动齿轮吗?

网友:
找齿轮加工厂,能做。最好去找制造齿轮加工机床的单位去外协,比如,陕西的秦川机床,加工工艺和设备都比较完善。

网友:
单件的话,你这个找人做就很难了

网友:
用飞刀,配挂轮,自己加工

网友:
你可以找南京彩云机电科技就可以解决.
http://www.caiyun.cn

网友:
一条多少钱?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齿轮,类似花纹锟,可以再铣床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