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刀换的是T几刀

楼主(2021-05-31):
今天看调整工编的程序,逻辑有点对不上了,M06跟了两个刀号。运行时选的那把刀,机床怎么动作情况。对床子有什么影响。立式加工中心。

网友A:
程序运行了吗?刀长用的18号刀的,T21忘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运行了吗?刀长用的18号刀的,T21忘删了吧

能运行,但是刀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点评):
这段程序使用的18号刀,T21是下把要换的刀

网友:
我觉得最终可能是21号刀,18号刀就做了个中转。

网友:
当前运行的是T18号刀,下一段程序运行的是T21号刀!

网友:
现在运行的是21号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