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的厚度是如何选择的

楼主(2021-05-31):
请问皮带选择几毫米厚的,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
皮带的所有参数截图发上来,皮带不是要看单根带的传递功率吗?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先看看

网友:
以上说的都对

网友:
按标准来

网友:
就服楼上几位,啥都没说但啥都是对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也没毛病

网友:
以同步带为例,查机械设计手册可得图片

网友:
根据负载功率来选择的!

网友:
不清楚楼主说的是哪种皮带,厚度我以为大部分原因要考虑负载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