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好的2个齿轮怎么检测啮合的尺寸是否正确呢

楼主(2021-05-31):
安装好的2个齿轮怎么检测啮合的尺寸是否正确呢,有什么检测手段,

网友:
齿面涂点带颜色的,转一会,看看齿面上的啮合痕迹,位置,宽度,长度,好像都是有标准的,如果要是懒得查标准,你自己感觉一下,位置偏不偏,长度宽度够不够,痕迹在所有齿上的一致性怎么样。就大概知道啮合效果了。

网友A:
什么叫啮合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啮合的尺寸

怎么检验啮合的情况是否正确

网友:
转动灵活,没卡滞,然后齿间隙还不大,就ok。。。。后期效果看接触面积不小于70%。

网友:
你是做什么的?车间装配呢还是设计画图的,车间装配的有装配工艺,设计的看设计手册去,里面对你图纸上要给出的齿轮设计的参数其实都已经有了要求,那些要求都有检测标准,自己研究下应该可以获得很多。这里能给你的只能是建议,实际的东西一般很难说全!

网友:
模数多大?直齿、斜齿、人字齿?设计安装中心距多少?设计精度多少?单件检测是否合格?具备哪些检测条件?这些问题,都决定怎样检测及自有条件能否检测。简单、常规精度的,常用涂色检测接触斑点、百分表检测背隙、噪声仪检测噪声这些方法来检测判定啮合精度。复杂、高精的,就得用专用仪器了,一般厂家也置不起这东东。

网友:
用铜片来测了!

网友(2023-12-19):
一张白纸,有压痕且不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