柜门推拉方式、气缸安装方式

楼主(2021-05-31):
图片里是一扇门,中间是窗口,四周折边90°,我想设计一个通过气缸控制,滑轨推拉的方式使窗口闭合与打开,但是问题是,710mm处,窗口板受拉时得留475mm,但只有710-475=235了,气缸选235得话行程又不够,请问有怎样得解决方式呢?感谢各位

网友:
装在旁边

楼主:
我也考虑了直角电机,装旁边。但是这个密封性要求挺高,电机轴太高了

网友A:
气缸作用点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作用点在上面

上面就剩了390了,加上面一块板会不会难看了点

网友:
无杆气缸

网友(点评):
不考虑垂直安装,重力脱磁的情况,无杆缸是最简单的。

楼主:
不太了解无杆气缸怎么弄,百度也搜了,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了直角电机,装旁边。但是这个密封性要求挺高,电机轴太高了

你左边装个笔形气缸,右边带个滑轨滑块不行吗

网友:
气缸头连到窗口上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了解无杆气缸怎么弄,百度也搜了,能具体讲讲吗

去找亚德客或者SMC的手册,看看无杆气缸结构

网友B:
1500多的空间  你跟我扯空间不够??? 你气缸装旁边不行??? 谁叫你一定要装正下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多的空间  你跟我扯空间不够??? 你气缸装旁边不行??? 谁叫你一定要装正下方的

装旁边尺寸够吗?左边要500气缸本体长,右边推出500,你不可能200的气缸长有500的行程吧

网友(点评):
上下拉 门才475好不 475*2倍+头尾等尺寸 1500多不够?

网友:
如果连杆玩不明白,建议用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是的,连杆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可以实现这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