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的SolidWorks2020工程图不会搞了

楼主(2021-05-31):
大佬们,如图,SolidWorks2020由模型导入工程图,出现了橙色的边框,比较大。请问怎么修改?

网友:
红色区间内有东西,进入模型把没用的东西删了

网友:
在零件图中双击滑轮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二楼说对,就是装配体中可能有小零件。比如螺钉,垫圈什么的。删掉或者装配到位自然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有零件飞出去了,导致工程图全屏后特别小?

网友:
对装配体中远处有个小东西。

网友:
明显可以看出来最左有几个蓝点,如果是多余的删掉看看

网友:
你这蓝色的箭头是尺寸标注线吗?
 三楼的方法 最简单暴力

网友:
这个你不点它,也不会出现高亮!

网友:
学习中,感谢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