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结构的轨道如何加工方便

楼主(2021-05-31):
类似这样的滑道使用什么材料如何加工方便,最好是不锈钢材质的,里面滚磁铁

网友:
分段,拼接

网友:
这个类似于蜗杆的齿,研究下蜗杆的加工工艺,是不是能得到启发?

网友:
研究一下滚珠丝杠

网友:
看你对螺距,形位公差等等的要求了,都不高就卷圆焊接咯。

网友:
数控车床是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2021-07-03):
类似螺纹加工,导程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