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橡胶件硫化加工或能解决喷霜现象的大佬

楼主(2021-05-31):
碰到橡胶件成品零件表面有喷霜现象,有没有碰到过此类现象的大佬。

网友:
产品欠硫或硫化体系用量过于饱和导致的。具体要看配方和工艺。

网友:
时间长了表面都会喷霜,好像没办法避免吧。

楼主:
有这种后续清洗的制剂,效果还挺好的

网友:
停放时间太长

网友:
把配方和工艺做踏实了,产品就是放个几年也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最好是有实验室验证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