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面视频中这个桁架末端的这个机构详细?

楼主(2021-05-31):
偶然之间发现了一个桁架机械手的视频,做的不错。
其第三轴的末端,似乎采用了一种倍行程机构,末端的执行装置,能够跨越Z轴左右移动,即能从Z轴的左端移动到Z轴的右端。是如何实现的?

桁架机器人 自动化上下料机械手-科技-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youku.com)

视频链接

v.youku.com/v_show/id_XNDQyMzgzOTQ0OA==.html

网友A:
@老鹰  我这边浏览器不支持flash,升级一下网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鹰  我这边浏览器不支持flash,升级一下网站吧

很弱智的机构 就是2根同步带,上面那个滑块固定,机架移动,下面那个滑板在机架上左右移动,2根皮带都是固定在上面那个滑板上

网友:
应该是经典的齿轮齿条 行程放大机构。在立式仓库用的比较多。

网友:
经典的齿轮齿条行程放大机构,在立式仓库用的比较多。

网友:
有点看不清楚啊,我感觉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吸盘那个皮带也是固定在Z轴末端那里,这种机构很常见 用得比较多 大体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上面那个Z轴电机带动皮带转动,因为电机被固定住了,所以整个架子左右移动,左右架子移动带动下面那个皮带转动,所以吸盘就相反方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弱智的机构 就是2根同步带,上面那个滑块固定,机架移动,下面那个滑板在机架上左右移动,2根皮带都是 ...

感谢大侠的讲解。电机固定,皮带带动皮带轮移动,皮带还带动末端的吸盘移动。嗯,我认为这个机构很好。

网友(点评):
见过最脑洞大开的,就是倍速链流水线,那个升降,别人都说气缸或者丝杆带着皮带传输,有家公司光秃秃的 就侧壁装了2条链条,一个调试电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