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采用SolidWorks的3D草图建立如图的异形体

楼主(2021-05-31):
目标图为多面的异形体,图中的3D草图是一个示例。我的想法是以3D图中的多个面为基准草图,多个草图在各自的区域各自闭环,然后拉伸至图中的“上视图”,从而建立出多个面的异形体模型。目前我这个想法,我反复在SolidWorks中尝试,只能拉伸出底部的部分(如图),而且斜面那部分始终不能实现(或者提示斜面那个面是开环状态)。请问一下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建立出这种多面的异形体模型?

网友:
目标图在哪

网友A:
可以用曲面。

楼主:
目标图就是还么有画出来。附图仅仅为一小部分。基本上都是这种类似的3D阶梯图。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有详细的操作过程吗?网址链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曲面。

曲面确实强。

网友B:
你这不是拉伸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是拉伸出来了吗

只拉伸出来了一部分,3D草图里面的那个斜面还没拉伸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一下有详细的操作过程吗?网址链接也可以。

视频教程,自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_2aOFyROV8HG8oKWv_cAA
提取码:mjt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教程,自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_2aOFyROV8HG8oKWv_cAA
提取码:mjtn

收到,谢谢。。。以前SolidWorks曲面基本没用过,正好学习一下用来解决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