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设计一个仪器的外壳,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21-05-31):
如题,外壳类似就这个形状。前面方块部分是个屏幕。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分件,怎么连接没有螺丝在外露着。材料准备用塑料手板件。

网友A:
什么材质的

网友B:
可以创建焊件,然后采用拉伸切除等吧这个实体分开。每个分开的零件可以单独导出来。更改的时候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去银行看看ATM,再看看他们的办业务的自动机器

网友D:
  可以去百度仪器图片找思路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屏幕就参考触摸屏,在里面锁固

网友:
小的话直接3D打印或机加工了,所以尺寸很重要。

网友E:
钣金件组焊成,屏幕可以做成内嵌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钣金件组焊成,屏幕可以做成内嵌式。

屏幕里面的电路板自己做的话,有什么比较好的外壳推荐?

网友F:
尺寸有多大?尺寸小就用卡扣,尺寸大了,就在背后开个门……我是专业做手板的

网友:
这不就是直板手机吗

网友:
凡事总有第一次,机械工程师就是这样一步步成长的。平时多留意观察

网友:
大神们好有点子。点赞支持

网友:
可以用焊接的啊,电气柜子不都是这么弄的么

网友:
就是操作台么,我有类似的图纸

网友G:
第一次搞没有思路的话,建议楼主直接淘宝上搜搜塑料件外壳,上面图片比较清晰找找思路,或者直接在上面买几个适合自己的外壳研究研究,也不贵。 前期基本都是模仿,做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H:
外观做好看点,跟底板配合,底板上安装内部组件,如果承重比较大,可以考虑铸铝底座。背后开口,加一块板,便于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的

pc的,喷成别的颜色,带logo 贴花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创建焊件,然后采用拉伸切除等吧这个实体分开。每个分开的零件可以单独导出来。更改的时候更新一下就可 ...

好嘞,没用过焊件功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银行看看ATM,再看看他们的办业务的自动机器

看了类似的,螺丝都是盖住的,而且看不到里面怎么扣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观做好看点,跟底板配合,底板上安装内部组件,如果承重比较大,可以考虑铸铝底座。背后开口,加一块板, ...

嗯嗯,没什么承重,就一个看着的外壳,准备外壳和底板配合着设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去百度仪器图片找思路

好累,您倒是给提醒了一个思路

网友:
你搜一下压铆螺柱,压铆螺母,还可以焊螺母。要看尺寸。大点的话就做钣金件,外形就在网上多看看别人怎么做的,不好看的地方就用钣金罩起来,用螺丝、螺帽锁;小点的你用塑料,那就铜螺母啊,热压进去用合适长度的螺丝锁。刚开始我也是这样,要多看别人怎么做的,身边有机器最好把外壳拆了拍照学习学习。

网友:
不大的话可以试试3D打印,然后螺丝孔用铜螺母热压进去就好了,铜螺母孔位需要修改

网友I:
做成钣金零件,然后焊接,开门的话铰链用那种弹簧插销式,门锁用电柜专用门锁,后面如何要开门也有那种插销式的,完全看不到螺栓,电柜基本都是这样做的,然后刮灰喷塑,看起来就像一个整体。当然,还要看你的大小尺寸,如果手机那么大的话就用冲压,再如果是塑料的就注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搞没有思路的话,建议楼主直接淘宝上搜搜塑料件外壳,上面图片比较清晰找找思路,或者直接在上面买几 ...

淘宝上的外壳好贵。很想用亚克力搞个前面板,用钣金做一个后盖。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尺寸有多大?尺寸小就用卡扣,尺寸大了,就在背后开个门……我是专业做手板的

前面板必须是非金属的,后盖可以是钣金的。

前面板用3D打印,abs,是否太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前面板必须是非金属的,后盖可以是钣金的。

前面板用3D打印,abs,是否太脆了?

尺寸多大?尺寸小了打印还行,尺寸大了打印就勉强了,如果是大型的仪器,一般都是用型材搭个框架,外面做个塑胶壳把框架罩起来就行了,如果是要看不到螺丝,做手板倒是很简单,前面,两个侧面做成一体,然后背后开个门,门可以做活扣的形式,像遥控器电池盖那样,或者用内卡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尺寸多大?尺寸小了打印还行,尺寸大了打印就勉强了,如果是大型的仪器,一般都是用型材搭个框架,外面做 ...

有可以参考的图吗?
门搞成卡扣容易掰折,直接锁螺丝即可,后盖不需要美观。前盖需要高大上。

网友:
看是什么尺寸,手持的就铣出来吧,大一点钣金做,里面焊接加强筋,在筋上面做牙口,压铆螺母,压铆螺柱都可以,压完了点焊一下,外面打磨平整刮灰就看不见了

网友K:
这个不是该用钣金折弯而成吗?

网友L:
我们公司是代工做金属枪柜的,感觉这个也不难,如果做钣金的话直接锁螺丝,在后面给你开个门,屏幕固定就更简单了,可以单独做电路这块,后期用一个盒子一封装,内部再柜内做上卡扣锁死或者螺丝锁死。也可以外部做个屏幕框然后嵌入柜子里用螺丝锁死。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我们公司是代工做金属枪柜的,感觉这个也不难,如果做钣金的话直接锁螺丝,在后面给你开个门,屏幕固定就更 ...

要不要pvc膜,外面不露螺丝,要求高大上一点,有照片看看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要不要pvc膜,外面不露螺丝,要求高大上一点,有照片看看么?

屏幕内压或者做框嵌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屏幕内压或者做框嵌入

我这个屏幕的槽做的太深了。不好看,主要是因为想把屏幕用螺钉固定在外壳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屏幕内压或者做框嵌入

对,我就想说这种做法,框是金属的,是否不够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成钣金零件,然后焊接,开门的话铰链用那种弹簧插销式,门锁用电柜专用门锁,后面如何要开门也有那种插销 ...

说的是这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屏幕的槽做的太深了。不好看,主要是因为想把屏幕用螺钉固定在外壳上

看不到你的图?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屏幕内压或者做框嵌入

你这个外面还需要pvc膜吗?还是直接丝印了?有没台阶?

例如这个,外面有一个台阶,是否好看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不是该用钣金折弯而成吗?

纯钣金,是否不够高大上?个人感觉还是需要一点点塑料边框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外面还需要pvc膜吗?还是直接丝印了?有没台阶?

例如这个,外面有一个台阶,是否好看一点点?
 ...

目前是不用PVC膜的,因为是触屏。这东西说实话做工很粗糙因为是政府机构采供所有里面猫腻多些,成本压的也低对外形美观要求基本等于没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对,我就想说这种做法,框是金属的,是否不够高大上?

高大上的需求是客户提出来的,看产品的主要受众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目前是不用PVC膜的,因为是触屏。这东西说实话做工很粗糙因为是政府机构采供所有里面猫腻多些,成本压的 ...

触屏有自带塑料外壳吗?

34楼的图,似乎是自己做的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L:
高大上的需求是客户提出来的,看产品的主要受众

触摸屏就很高大上了。屏幕+语音+网络。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触屏有自带塑料外壳吗?

34楼的图,似乎是自己做的触摸屏?

单独买的屏自己做的边框然后再金属外框上垫上泡棉,直接用螺丝压紧边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单独买的屏自己做的边框然后再金属外框上垫上泡棉,直接用螺丝压紧边框。

钣金开孔比屏小;这样屏幕是凹进去的;

我39楼有个图,这种带台阶,个人认为较美观一点。

但这个需要冲压。用塑料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单独买的屏自己做的边框然后再金属外框上垫上泡棉,直接用螺丝压紧边框。

四四方方的我觉得太土了,搞个倾斜的,例如lz这样的,都好看一点。也方便观察。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单独买的屏自己做的边框然后再金属外框上垫上泡棉,直接用螺丝压紧边框。

还有个人感觉,现在的钣金件,流行大R角,这种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个人感觉,现在的钣金件,流行大R角,这种怎么搞?

你的问题有结果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1-08-26):
参考类似的实物最好,比较形象直观,( x  F5 @+ {+ t
然后就是按要求改材料、尺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