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到底要什么配置才能不卡?

楼主(2021-05-31):
客户发来的产品是STP格式的,大小基本都是几百M,用数据设计夹具及检具时,SolidWorks老是卡住一会。现在重新配了个电脑,稍微缓解了一点。但是还是没达到我的预期效果啊。到底咋回事啊?
而且开启OpenGL比不开OpenGL还要卡,新电脑配置如下,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SolidWorks版本2018

电脑型号        联想 ThinkPad P15 Gen 1 笔记本电脑  (扫描时间:2021年05月29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 DirectX 12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9-10885H @ 2.40GHz 八核
主板        联想 20SUS5VY00 ( LPC Controller - 068E )
内存        64 GB ( 镁光 DDR4 3200MHz )
主硬盘        SK HYNIX SKHynix_HFS001TD9TNI-L2B0B ( 1024 GB / 固态硬盘 )
主显卡        Nvidia Quadro RTX 4000 with Max-Q Desi ( 8 GB / 联想 )
显示器        联想 LEN4185 ( 15.5 英寸  )
声卡        英特尔 英特尔智音技术音频控制器
网卡        英特尔 Wi-Fi 6 AX201 160MHz

网友A:
这配置可以了,SW本身就这德行,你几百兆的STP打开是要一会儿的,不可能做到秒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可以了,SW本身就这德行,你几百兆的STP打开是要一会儿的,不可能做到秒开的。

打开卡我能理解,就是在装配体中进行新建零件及草图绘制时,一个命令卡一下。严重影响效率

网友B:
设置问题,需要更改一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置问题,需要更改一下设置

怎么更改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问题,需要更改一下设置

请问下,怎么改设置?

网友:
忘记了,你百度一下吧,我当初也是百度的

网友:
改什么设置 纯属胡嘞嘞
人家都告诉你了SolidWorks就这德行 没办法 要不你换个软件?比如 inventor CATIA 反正速度方面都比sw强 俺试过

网友(点评):
说catia强似乎有点道理,说inventor就是扯淡了,那inventor连它自己的资深用户都嫌其操作麻烦

网友C:
CPU 主频低了,要主频高的。

网友:
STP格式似乎SW支持的不好,或者是因为SW对曲面显示处理比较差

网友D:
SW就这毛病,没辙,非要挑点毛病就是主频低了点。

网友:
要快就用cero,stp文件打开之后,要保存为SolidWorks文件才快,下次打开也快。

然后,如果是原创设计,你的设计要模块化,配合思路要清晰。我记得我刚用SolidWorks2011的时候,十年前了,也是很容易死机,那个时候装配思路不好,经常出现叹号,装配问题多了,就容易死机,慢。
前年我用很破的8gb内存普通硬盘台式机,SolidWorks2018,做几百mb的原创设计,一整套超复杂的自动装配机,都没觉得慢。当然跟proe和cero比速度还是不行,inventor就是零件少的时候快,零件一多慢过牛。

综合来说,通用机械,自动化的,还是SolidWorks最好了。

网友:
i9   就是忽悠人的

网友:
曾经在某个配置的电脑运行SW15版,别的运行都挺流畅,只在工程图尺寸标注选择公差的环节卡,一个操作要等差不多一分钟,那个抓狂啊。问了好多人也无解。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换装了14版,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配置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 主频低了,要主频高的。

这个CPU睿频5.3,还低吗

网友(点评):
八核,主频2.4,睿频5.9.不是工作在5.9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就这毛病,没辙,非要挑点毛病就是主频低了点。

睿频5.3,这个频率还低啊?

网友:
降低版本试试了

网友:
和软件配置有关系   电脑配置来讲I9其实没有I7好

网友:
另外显卡驱动你可以去SW官网找找适合你这个电脑系统和SW版本的。换了专用驱动应该也可以提高一些速度

网友:
发包给我做   QQ:1371892741

网友:
我记得我之前也有这方面得问题,后来把电源插上就好了。如果还不行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内存条64G,惊得我掉下巴。。

网友:
这个软件搞大型模型的确蛋疼,导入比较大外来格式费劲

网友:
        solidworks软件感觉就跟mastercam软件一样。我的mastercam软件在XP的环境下都是秒开秒编辑,但在后面的WINDOW 7 8 10之类的环境下全是卡顿。

网友E:
SOLIDWORKS啥配置打开大型STP文件都卡得起飞,如果可以的话,叫你们客户生成x_t格式的给你,这个格式保存的文件也小,打开也是飞快,几乎秒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LIDWORKS啥配置打开大型STP文件都卡得起飞,如果可以的话,叫你们客户生成x_t格式的给你,这个格式保存的 ...

我也知道X_T格式打开快,但是客户用的是CATIA,保存不了X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