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关键件过程控制?

楼主(2021-05-31):
机加工的关键件过程控制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过程控制就是在加工过程中有检查,记录或评估控制,就是工人干活过程中,不停有人在关注。

网友(点评):
过程控制一般是指以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和成分等工艺参数作为被控变量的自动控制。

网友:
可能品质部门 关注的多一些把。首件/过程/终端  检验。

网友:
机加工的要工艺部门关注才能真正实现过程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程控制就是在加工过程中有检查,记录或评估控制,就是工人干活过程中,不停有人在关注。

网友:
需要老板和领导的重视才能实现

网友:
这个换灯泡的过程会给你启示:一个灯泡坏了,会让相关人等到管理部门陈述灯泡损坏的经过,并笔录备案,签字画押。然后由品管人员调查取证,核实灯泡损坏的经过,技术人员需要提供灯泡是自然损坏还是人为破坏的技术分析。管理部门的人根据结果制定预防措施,最后根据一系列流程:废灯泡回收、申请采购,批准,采购、验收,换灯泡,检查督导。这一系列的动作就叫过程控制

网友B:
这个工艺路线 会签    工艺实施追溯        楼主难道是过质量体系?

网友:
每个环节做好,自检+外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艺路线 会签    工艺实施追溯        楼主难道是过质量体系?

可能是钓鱼的,也可能打着学习的幌子,也可能做媒体引流的。也可能。。。网络上的“人”,还可能是个“虚拟人”,像我这种小民是搞不清楚的,一般都不问

网友:
根据工艺流程设置CTQ(Critical-To-Quality),通过类型WHS来确定检查方式PRS。

网友:
过程控制应用在数量较大的场合,也就是在加工过程的中途要进行检验,以防出现批量质量问题

网友:
工艺合理性,和机加工精度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