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完整的气缸设备

楼主(2021-06-01):
请问一套完整的气缸需要哪些配件?网上有说 1. 电磁阀  空压软管 调压阀    2.气源处理器  控制阀  气缸调速阀     淘宝去采购也是懵了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具体的气路流程或者工艺流程,采购零部件不也要根据流程图。

网友B:
清单列全了还有个大小的问题呢,看样子你这也是零时拼凑的东西动一下,不妨找个地方拆些旧的,先拿旧的捣鼓着,觉得差不多了,照着型号去采购。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压缩空气进“三联件”,然后是方向控制阀,然后就是气缸,然后是一堆接头,几个消音器。先选缸,大小,单作用还是双作用,然后选阀,单作用选两位三通,双作用选两位五通。再有进一步的需求,在这 个基...

网友(点评):
选阀时考虑是电控还是手动控制

网友(点评):
怎么知道一定进三联件,而不是两联件呢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不懂,您给讲讲

网友(点评):
三联件会对空气产生污染,在现代的无给油气动系统中,不使用油雾器,用两联件

网友(点评):
@譬如朝露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单列全了还有个大小的问题呢,看样子你这也是零时拼凑的东西动一下,不妨找个地方拆些旧的,先拿旧的捣鼓 ...

感谢,我也是现在从零开始了解气缸这些,主管也总是催这个。现在找旧的捣鼓没那个条件,这公司就是招来就立即使用,我现在更明确了需要的东西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具体的气路流程或者工艺流程,采购零部件不也要根据流程图。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也是现在从零开始了解气缸这些,主管也总是催这个。现在找旧的捣鼓没那个条件,这公司就是招来就 ...

我也是只知道个皮毛,论坛里高人有的是,看看他们给你的详细建议。

网友C:
最好把工作内容好好描述一下,需求,参数,环境啥的  越详细越好,大家才方便给你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工作内容好好描述一下,需求,参数,环境啥的  越详细越好,大家才方便给你意见

比较简单,把一块盖板来回推动就行。盖板下面是一个窗口,开窗关窗即可。

网友:
根据盖板重量,考虑运动机构摩擦系数,计算出推力,常规气压按照0.5Mpa,查气缸型录,找到合适缸径的气缸,当然要留些余量,宁大勿小,行程根据实际情况选。至于要方的还是圆的、扁的气缸外形,看你的空间结构了。气缸定了,节流阀基本上就好选了,通常用排气节流型,管径大小根据缸径和速度来匹配;气管就不用说了吧!电磁阀可以选单线圈(断电自动复位),也可以双线圈(断电可保持),有两位的也有三位的,如果断电后要求手工能推动,可以用三位中排式,相反用三位中封式;中间的气管连接接头根据螺纹大小管径就随你选吧!再往前就是减压过滤器,也可以叫两联件(一般环境用三联件确实有些浪费),有钱的话,加个数显压力开关,反馈至控制系统;再往前就是储气罐、空压机,一般工厂会配备。特殊情况就买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21-09-06):
9#正解,很详细* \$ r$ S7 u7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