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焊机

楼主(2021-06-01):
304不锈钢管76*64,两管对焊,用不锈钢焊条。
只是保护管,没有强度要求,焊完外观比较平整即可。
数量少,手工焊接。
求大神推荐合适的焊机类型?

网友:
一头夹到车床卡爪上,另一头尾座顶住。零件转起来,焊枪不用动。填丝焊好即可。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他要的是焊机,你说的是焊接方法。

网友:
按说常规的焊机都可以,用不锈钢焊条就完事了。

网友:
用氩弧焊机

网友:
可以考虑用TIG焊工艺

网友(2021-10-06):
氩弧焊轻巧方便

网友:
专业制造生产焊厚管的氩弧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