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平行度与垂直度问题

楼主(2021-06-01):
图示为两个焊接件(都是钢板焊接),然后两者用螺栓连接起来(两个部件没有相对运动);
红色的结构上部要轴孔直径50,总高度约400,板厚均为12毫米,
现在初定尺寸A公差为±0.5毫米;
问题1:担心焊接后宽度尺寸A、B不容易保证,
看GB/T 19804-2005焊接件形位公差,尺寸400,最小平行度也要1毫米,
如果达到1毫米,轴的长度就要调整,现在轴比板缩进1毫米貌似不够用,轴要比板缩进至少2-3毫米;
问题2:蓝色零件的尺寸B该如何给公差?
先用螺栓把蓝色两个侧板和红色零件连接好再焊接蓝色零件的两个侧板?
还是把蓝色的尺寸给一个比如0.5毫米的正公差比较好?
请各位大神,看看这样的结构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A:
间隙配合,一个正公差,一个负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配合,一个正公差,一个负公差

关键是这个是焊接件,没有焊后加工,保证不了那么精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是焊接件,没有焊后加工,保证不了那么精细

公差0.5或1mm铆焊就可以保证,或者直接就设计两个理论尺寸相差2mm

网友B:
应该用钣金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钣金标准

为什么?这不是钣金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0.5或1mm铆焊就可以保证,或者直接就设计两个理论尺寸相差2mm

理论尺寸如何保证呢?焊接件误差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尺寸如何保证呢?焊接件误差比较大

标注:不得小于/大于此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不得小于/大于此尺寸

只顾出图不管能不能实现也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顾出图不管能不能实现也不合适吧?

放心,工人完全有办法实现

网友C:
焊接件想要达到较好的位置度与平行度的话,还是应该先焊接,然后再做机械加工

网友D:
这种结构不合理,别说是焊接件,就是加工件也不行。两侧的螺栓无法同时拧紧,除非是过盈配合。
我们单位最近有两个项目,设计方案也是这样,我让他们都改成端面连接。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6-01 22:16这种结构不合理,别说是焊接件,就是加工件也不行。两侧的螺栓无法同时拧紧,除非是过盈配合。

我们单位最近有两个项目,设计方案也是这样,我让他们都改成端面连接。

是存在这个问题,大神认为我这个螺栓连接的地方可以怎么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不合理,别说是焊接件,就是加工件也不行。两侧的螺栓无法同时拧紧,除非是过盈配合。
我们单位最 ...

我之前用这样的结构,被领导否定了,我发帖的那个图就是他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这样的结构,被领导否定了,我发帖的那个图就是他的方案

我们单位的就是改成这样的了。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6-02 22:20
我们单位的就是改成这样的了。

谢谢,目前还是按领导的方案,图纸里我加了说明:用螺栓连接牢固后再焊接下面那个零件,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两个零件单独焊接精度差的问题

网友:
能满足以上图的尺寸要求,着实不易!

网友(2021-07-25):
引用 网友C:
焊接件想要达到较好的位置度与平行度的话,还是应该先焊接,然后再做机械加工

那零件图怎么出呢?先画个大概尺寸,然后在焊接件重新标注?还是直接画好零件,然后再焊接件技术要求中写明 焊后加工?

网友:
焊后加工,或者给出装配间隙。

网友D:
JB/T5000.3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T5000.3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件

这个规范我有,谢谢;普通焊接件形位公差很大的,都是好几个mm;
对于有连接配合的部位显然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规范我有,谢谢;普通焊接件形位公差很大的,都是好几个mm;
对于有连接配合的部位显然不合适

一般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做到B、F级。
但是我要求手下的工人要做到A、E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接件想要达到较好的位置度与平行度的话,还是应该先焊接,然后再做机械加工

这个结构如果要机械加工,你看看怎么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做到B、F级。
但是我要求手下的工人要做到A、E级。

我个人感觉这些焊接件形位公差是针对非配合表面,仅仅是普通外形尺寸而已;即便是最高级形位公差仍然满足不了安装配合的需求吧?
安装配合的表面需要用专门设计胎架才能保证,如果要求比较高,可能要焊后机械加工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感觉这些焊接件形位公差是针对非配合表面,仅仅是普通外形尺寸而已;即便是最高级形位公差仍然满足 ...

有装配精度要求的,必须焊后加工。

楼主:
|詹姆斯007发表于 07-28 21:33
有装配精度要求的,必须焊后加工。
但是这个结构需要改才能焊后加工,不改是不好加工表面的

网友(2021-12-29):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个是焊接件,没有焊后加工,保证不了那么精细

这东西焊前加工, 精度怎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