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三轴结构设计

楼主(2021-06-01):
大佬们看后多多指教

网友:
社友购买打一折?

网友:
这个好像老式的机械式的雕刻机啊,现在应该有数控的吧,可惜没拆开过不知道里面的结构

网友:
这种结构不太好,一般机床丝杆大多是用预拉伸的安装方法,丝杆固定座和电机固定座要为一体才能保证同心度,导轨不能垫那么高

网友:
当个毕业设计的方案还行,铝合金框架的一般做精度不高的3D打印机还行,工业用的就不行了。雕刻机动辄2万转的转速,虽然受力不大,震动还是不小的。多用于雕刻木头,那个粉尘很大,一方面要防护导轨丝杠,一方面要对操作人员健康考虑,全密封防护加过滤。

网友:
非要提点意见,我会把X,Y轴放在工作台上,当然行程也会受影响。

网友:
导轨要做护罩。一加护罩,所有的机构都要改。

网友:
刚度和强度是如何保证的?

楼主:
雕木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