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氧化皮如何去除

楼主(2021-06-01):
请教淬火后表面氧化皮如何处理?1. 板厚12,半圆孔径22,通孔,孔径公差不严(0.15以内)
2.零件较大,零件的一小部分感应淬火,其余有油漆,故不能使用化学方法;
3.目前是手工(旋转打磨风枪)装砂布轮打磨,效率低,砂轮损耗大。

有什么好方法?若只能用手工,用什么材料的砂轮?

网友A:
有量的话用喷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量的话用喷砂

零件大,其它地方有油漆。不行

网友:
把有油漆的地方盖住,只漏出要喷的地方,用手持式喷砂枪试一下

网友:
怎么不是做好了再喷漆呢

网友:
量大可以做个加长杆小内磨了。

网友:
把需要喷砂的地方留下,其它的遮盖住

楼主:
遮盖喷砂,效率低。还不如手动抛光。
方案需要高效、低成本。

楼主:
请大家推荐一个耐磨的砂轮头。打磨材料35#

网友:
现阶段最多的打磨表面氧化层,或者整体酸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