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全系数,力矩计算

楼主(2021-06-01):
(无正文)

楼主:
发帖真是难

受力图

受力图

受力图

受力图

网友:
这图能说明什么

网友A:
你这个力平行导轨,那滑块就不会受到力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力平行导轨,那滑块就不会受到力矩了

假如 滑块上的安装板 固定不动,一端施加2T的力,滑块会不会坏掉,安全系数多少

网友B:
安全系数是根据行业标准规定或者工程经验确定的设计裕量。选择零部件力矩要先计算负载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系数是根据行业标准规定或者工程经验确定的设计裕量。选择零部件力矩要先计算负载力矩。

能不能用计算过程说话

网友:
没描述清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