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皮带线

楼主(2021-06-01):
可调皮带线,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调节间距会有点卡顿。

网友:
抗锯齿没打开,,,,,

网友:
到底有多调皮呢?

网友:
现在都是2条各带一个电机,丝杆干掉  人工推推 锁住

网友:
原来是宽度可调。

网友:
宽度可调接驳台   放大版?

网友:
卡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怎么防止皮带线的偏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