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机丝锥吃肉

楼主(2021-06-01):
这种多轴自动攻牙机,在同时攻牙或者回牙的时候,由于多个产品尺寸公差过大,导致产品牙孔被吃肉,止规止不住,不合格,现在产品的孔距公差无法缩小,怎么才能让丝锥的各方向自由度变高去适应不同的公差呢,公差±1mm,请各位大神帮忙支支招,谢谢,补充牙孔大小M12/14/16/18*1.5-6H

网友:
多大的丝

楼主:
12~14~16~18*1.5-6H,国标小径公差0~+0.3mm,中径公差0~+0.19mm

网友A:
这个1mm是哪个方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mm是哪个方向上的

孔距

网友:
视觉识别,自动调距

网友A:
视觉也可以,但成本有垫高,你用钻攻一体的钻头行不行

网友:
加一个柔性攻丝导套。

网友:
图示的两个钻头间距是柔性的,靠底孔导正

网友:
1.不用可调摆臂,用固定摆臂试试?  2.加限位板试试   前提是客户产品底孔孔距要准一点了    不准的可以加浮动夹头了,平面浮动大概1mm左右,价格比较贵,夹头大概三四千了

网友B:
丝攻机构做XY方向的浮动,浮动范围大于公差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觉也可以,但成本有垫高,你用钻攻一体的钻头行不行

底孔已存在了,公差就是底孔的客观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攻机构做XY方向的浮动,浮动范围大于公差范围。

单做丝攻的XY是不是有点飘?

网友:
固定零件的底座做成XY方向弹性浮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做丝攻的XY是不是有点飘?

攻丝机构的XY浮动;前面7楼说的打孔攻牙一体加工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攻机构做XY方向的浮动,浮动范围大于公差范围。

按照老哥的意思 ,已做丝锥XY 平台大致方案,准备审核,感谢老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觉也可以,但成本有垫高,你用钻攻一体的钻头行不行

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哥的意思 ,已做丝锥XY 平台大致方案,准备审核,感谢老哥

老哥,这个用的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哥的意思 ,已做丝锥XY 平台大致方案,准备审核,感谢老哥

客气了,有用就好。

网友C:
我以前刚好做过全自动的钻孔攻丝机,现场调试的时候遇到过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孔的相对间距不对,第二就是止归止不住。是这么解决的:多轴钻孔机的钻头端加了钻套,然后用小的钻头钻底孔(当时是M4的螺纹,用的3.1的钻头)。攻丝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体式的多轴钻孔机(非摆臂式),因为摆臂式调起来很麻烦,在调好了拧紧螺丝的时候位置会有变动。但是我们是铝件所以还好,用的是进口的丝锥(一个丝锥40多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刚好做过全自动的钻孔攻丝机,现场调试的时候遇到过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孔的相对间距不对,第二就是 ...

感谢老哥回复

网友D:
这个四个丝锥头联动需要考虑不同步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四个丝锥头联动需要考虑不同步是否有影响。

这四个丝锥头都需要浮动,不然难以满足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