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正反转时跑偏的方向不一样

楼主(2021-06-01):
现在有一同步带传递动力的机构,相当一做了一个减速,S5圆弧齿,带宽25mm,主动轮26齿,从动轮72齿,带速5m/s,中心距201mm,负载12KG,松下伺服电机1kw。

电机正转和反转的时候,往不同的方向跑偏,问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调试办法。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可能跑偏得比较多,同步带很容易磨损,之前还出现过一次直接把带轮挡边给干掉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确认主动轴和从动轴的平行度,方便调试的,到底该怎么调?所有零件的形位公差都保证了,现在调试还是很不理想,因为涉及到量产,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

网友A:
正反转同步带受到的力也是反向的。用水平仪进行测量两同步带轮轴线平行度,保证轴向水平最大偏差不应大于0.5°。

网友:
0.5°,太大了吧。我们是保证轴距情况下,对角线误差2mm/m以内。

网友B:
确实不行的话

从动轮轴承换成调心的

网友:
就是平行度问题,尽量精准。走动就看得出来

网友:
座等大佬

网友C:
目前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设备用到的是开口同步带接驳使用     正反转的时候往不同方向跑偏
在怀疑是不是两边高度不一样

网友:
这个我没有实际经验,但我一开始好奇,为什么轴线不平行,正反转时偏移的方向不同呢?纸上画两条不平行的轴,正转反转同步带都应该往轴距近的那边偏。再一想,纸上画两根轴,默认了两根轴是共面的,而实际上如果两根轴不共面,就会出现正反转往不同的方向跑偏。因此,先将两根轴的四个支点调至同一个平面,再调两根轴同一个平面内的平行。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你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设备用到的是开口同步带接驳使用     正反转的时候往不同方向跑偏
在怀疑是不 ...

你这逻辑好像问题挺大,有高度差时,不应该正反转都往下偏么?地球上的物体,想要翻出地球的魔爪,需要的动力好像不是一点点的问题

网友:
用水平仪进行测量两同步带轮轴线平行度,有可能是同步带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设备用到的是开口同步带接驳使用     正反转的时候往不同方向跑偏
在怀疑是不 ...

为了防止这个问题,我用的全部都是环形带

网友(点评):
我们是条件不允许用环形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逻辑好像问题挺大,有高度差时,不应该正反转都往下偏么?地球上的物体,想要翻出地球的魔爪,需要的 ...

只是怀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有高度差时肯定不会只往下跑偏。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简单问题,200多的距离,直接做两个模块,钻两个孔就是。一个装配时精准装夹,小公差配合,螺母拧紧了再敲下来。另一个孔大一点,用来检验允许最大偏差。

网友F:
以前搞同步带传动标准机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机器都跑偏,且和楼主说的一样,正反转跑偏的方向还不一样。想让他不跑偏很难,调小跑偏量却很容易,只要不是一直擦同步轮挡边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行的话

从动轮轴承换成调心的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原理是啥

楼主:
没有讷 最近比较忙一直没上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防止这个问题,我用的全部都是环形带

我们现在也是环形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搞同步带传动标准机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机器都跑偏,且和楼主说的一样,正反转跑偏的方向还不一样。想 ...

怎么调小的?现在是不知道两根轴的相对位置  量产的话就很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同步带受到的力也是反向的。用水平仪进行测量两同步带轮轴线平行度,保证轴向水平最大偏差不应大于0. ...

水平仪就是普通的那种嘛?还是有特殊的

网友:
环形带太长了,有些长度没有

网友:
为啥我没有遇到,做了个系统,一个是小距离大概80mm,,只不过当时没经验,两个轮都是双挡边的,往里面放可费劲了,但是没出现跑偏的问题
还有一个系统是,一个头是带轮,另一头是滑块固定同步带,滑块固定在直线导轨上,大概行程500,也没出现跑偏,哈哈,也跑不了,带轮是双挡边的

网友(点评):
不会擦挡边吗

网友:
带子太长了,就会出现问题!

楼主:
没有大佬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这个速度确实快,安装精度要求高

网友:
正反向转动,同步带向两个方向跑偏,一般情况下是由于两个带轮轴不共面,呈现空间交错

网友:
做个简易工装,安装时保证两个同步轮轴平行,精度也不用要求很高,你这带速这中心距根本就不是事

网友(点评):
看不到 啥也没有

网友:
带轮轮齿会不会有问题?轮齿轴线与轴毂轴线不平行?

网友(点评):
买的米思米的齿轮 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G:
轴孔自己加工的?皮带轮反过来装看跑偏方向与正着装一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轴孔自己加工的?皮带轮反过来装看跑偏方向与正着装一样不一样?

不是  买回来就有孔的

楼主:
有没有大佬系统的讲一下同步带两轴平行度的调试方法啊

网友:
我寻思  你的设备上两个同步带轮与轴台肩  之间有没有放  类似于轴套这种零件的空间找平两个同步带轮呢?  此轴套做成C字型的  方便安装后拆卸。

网友(点评):
不是很明白 再请教一下,这个C字型的要怎么调整才可以保证两轴平行?

网友(2021-12-22):
大佬 请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同步带都磨坏了 求指导?

网友(点评):
没有 只能尽量保证两轴的平行度 比如说都与同一面垂直 会有所缓解

网友:
同步带轮的加工精度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