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受力分析~

楼主(2021-06-01):
圆筒是轴,直线是钢板,工作时,第三个轴从上往下压,压到钢板变形,达到其屈服极限σs,钢板横截面积为A,此时轴筒二怎么受力的呢

网友A:
第一个黄色直线(钢板)与第二个黄色直线(钢板),在第二个轴那儿是怎么连接?还是这两个是同一张钢板?

网友B:
有空 看一下矫直机原理方面的书籍

网友:
看看张力是怎样形成的,就是啦

网友C:
有限元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黄色直线(钢板)与第二个黄色直线(钢板),在第二个轴那儿是怎么连接?还是这两个是同一张钢板?

两根黄线都是钢板,轴除了第三个可以上下压钢板,其他都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 看一下矫直机原理方面的书籍

好的,我感觉啥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限元分析。

不会。只会单个简单的应力分析,太多不会都不知道怎么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卷板机

我就想做这个受力分析,然后校核轴。第二个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只会单个简单的应力分析,太多不会都不知道怎么学了

这个就算比较简单的了,可以联系专业的公司,或者淘宝,质量价格不同。

网友:
这个没有数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