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铜管的耐压相关标准

楼主(2021-06-02):
最近做一个方案,用到液压,但是又不想用精密无缝钢管,想用铜管布线,5MPa压力,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大侠这是那个标准啊,有标准号吗?

网友:
能不能耐压,要根据铜管材质计算铜管壁厚,不是随便拿来一个壁厚的铜管用。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2022-03-21):
液压的没用过,气动的用过,并且接头处密封是热熔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