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注释文字怎么写平方?

楼主(2021-06-02):
如题,输入法可以打出2,有些字体显示为方框,换字体解决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插入!在inventor里找到了。sw 难道没有这功能?

网友(点评):
这只能说明你是个2,多大个屁事sw解决不了

网友B:
试了半天,没找到。实在没办法就用数字6的上档键吧。

网友(点评):
用叠层注释

网友(点评):
试过了,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请教,操作是怎么录下来的?

网友(点评):
笨,手机支架

网友:
用微软字体,按住alt再按178,有惊喜

楼主:
看图标还以为这个是分子分母的用法,原来里面还有角标功能,谢谢

网友:
可以按V+1在里面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了半天,没找到。实在没办法就用数字6的上档键吧。

相关软件:http://www.cmiw.cn/thread-48887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关软件:http://www.cmiw.cn/thread-488877-1-1.html

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输入调成拼音输入,法输入选择²

网友:
能直接word打完后复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在inventor里找到了。sw 难道没有这功能?

解决了

网友:
字体格式不对咯

楼主:
|新手驾驶发表于 06-02 16:58输入调成拼音输入,法输入选择?

我就是这样的,但是有些字体不支持,带华文的字体可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