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计算时,需要计算启动动电流 吗

楼主(2021-06-02):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时,需要计算启动动电流 吗

网友:
不需要算,转矩与电流成线性关系,转矩定了的电机,电流就定了。你作为机械选型,按转矩选型就行了。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启动电流是作为电气元件选型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启动电流是作为电气元件选型时参考。

启动电流与什么有关,需要机械设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电流与什么有关,需要机械设计算吗

与加在电机电枢两端的电压和电枢电阻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加在电机电枢两端的电压和电枢电阻有关。

与负载大小有关吗,比如负载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负载大小有关吗,比如负载变化

运行时的电流与负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时的电流与负载有关系。

那启动电流怎么算呢,选型设计时

网友:
反正我没算过

网友:
启动扭矩你肯定知道吧,那么启动功率就有了。电流乘以电压不就是功率。当然,有些设备工作时基本没有切削力,所以工作功率很小,启动功率很大。另外,启动扭矩和加速度有关,加速度又和加速时间有关。看具体情况。

网友:
这个应该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