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定义两联件和亚德客两联件的区别

楼主(2021-06-02):
服了,图片根本添加不了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451943-1-1.html

把图片截图保存再重新上传

网友:
过滤精度和流量吧,我个人想法。

网友:
相对气动三联件而言?

网友A:
无图只能猜啊,不同厂家,有时候同一厂家的三联件、两联件也不同,有把过滤器、减压阀坐在一体的,有把两者分开的,看外形,一不小心就容易弄混了到底是一还是二,据多年的使用观察,无论国内外的多数设备都很少用到油雾器,也就是三联件中的三,因为你一旦加油,后续就要持续加油,而一般环境下不加油也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
先添加附件,再插入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只能猜啊,不同厂家,有时候同一厂家的三联件、两联件也不同,有把过滤器、减压阀坐在一体的,有把两者 ...

谢谢,明白了,图片一直上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