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计算报告怎么做?

楼主(2021-06-02):
因采购不到某材质的槽钢,我们要用同材质钢板折弯去实现,客户要我们出一份钢板折弯的强度计算报告。单个槽钢怎么做强度计算?

楼主:
我们给客户提供槽钢框架的计算报告,但客户还需要提供折弯槽钢的计算报告。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按照试验要求做材料实验报告吧,计算的话最多只能给截面属性了咯(也没什么用吧),他到底要什么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
既然框架的计算报告都有了,折弯的槽钢搞个截面属性的计算过程,与同材质标准槽钢的截面属性做个对比,形成个报告就行了呗。有时候客户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要出了问题可追溯就行。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昀帅能不能把框架的计算报告分享一下,框架结构和具体数据都可以隐去,只是想看一下报告长什么样。工作多年,都是些草台班子野路数,一直想向正规军学习一下,可惜没有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的话,昀帅能不能把框架的计算报告分享一下,框架结构和具体数据都可以隐去,只是想看一下报告长什 ...

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

网友(点评):
cheng.yongliang@163.com 万分感谢昀帅!

网友(点评):
同求,xiexihn@aliyun.com 说实在话工作中的力学分析,除了查询材料参数,做计算机仿真外,很少查书套公式了。

网友(点评):
836638845@qq.com同求,蟹蟹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按照试验要求做材料实验报告吧,计算的话最多只能给截面属性了咯(也没什么用吧),他到底要什 ...

客户除了要整个框架的,还要要单个槽钢的,我猜他们是不是想看折弯件的变形处会不会有超出强度的应力存在?

网友C:
什么材质的,不锈钢吗?这种很难折弯的

网友D:
我想问下,做这种钢材折弯的仿真一般用什么软件,ansy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做这种钢材折弯的仿真一般用什么软件,ansys吗

dynaform成形仿真CAE,针对钣金成形做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质的,不锈钢吗?这种很难折弯的

高强度合金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