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缸,电动滑台,模组等等的区别

楼主(2021-06-02):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是把所有的模组电缸都叫电缸,应该是不对的,我百度发现名字好多,不知道具体都是怎么分的,想请教下大家,比如什么叫电缸,电动平台,电动滑台,模组。
比如说用电机驱动的同步带或者丝杆带动一个滑块直线运动的标准名称是什么?是模组还是电缸。
说的非常乱,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

网友:
我目前只用到电缸或叫模组,分类:日规是丝杠,欧规是同步带,

网友A:
你这样理解,电缸对应气缸,电动滑台对应手动滑台,不就清楚了?其实电缸就是模组+联轴器+电机,电动滑台可以理解为小电缸,模组就是只有丝杠或者和同步带,不带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理解,电缸对应气缸,电动滑台对应手动滑台,不就清楚了?其实电缸就是模组+联轴器+电机,电动滑台可 ...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叫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你认识它们。

网友B:
如果不清楚就列在同一张表上把概念,应用进行对比,记不住才怪。

网友:
满足自己的使用要求即可,不必深究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清楚就列在同一张表上把概念,应用进行对比,记不住才怪。

主要是对概念不清楚,请问您有这方面的概念解释嘛?

网友:
喜欢看图说话!每个厂家自己的叫法都不同,国外的喜欢叫机器人,无论是单轴还是多轴;电缸,可以理解为气缸的类似结构,无论方、圆外形;也有个叫法XY-table,模组这个叫法感觉比较通俗,怎么理解呢?模块组合?其实在动力电池行业,多个电池的串并联也叫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