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两个光轴有什么自动连接方式

楼主(2021-06-02):
做一个自动电机测试设备,电机通过一个三轴移动平台和测功机相连,两边都是光轴怎么连接?之前手动测试是联轴器连接的。

网友:
力不大的话,气爪夹一下,相当于气爪是联轴器

网友:
联轴器,万向节,都挺好

楼主:
|挚爱重金属发表于 06-02 16:24联轴器,万向节,都挺好
联轴器锁螺丝的话怎么弄呢?

楼主:
忘记说了,电机要通电运转测试电流扭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轴器锁螺丝的话怎么弄呢?

选夹持型的

楼主:
夹持型联轴器也要锁螺丝啊,或者我们说的不是一种?

网友:
楼上那种就行了。

网友:
楼主不准备上图吗?

楼主:
|okmeiyou发表于 06-02 20:11楼上那种就行了。
这种需要人手动拧螺丝,我这边这个设备需要自动的,

网友:
弹簧夹套夹紧形式

网友:
联轴器也有很多种类型,根据主动轴和被动轴的空间型式选择用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电机要通电运转测试电流扭矩

转速多少?扭矩多大?

网友:
自动化把两根轴连起来?

网友:
用电磁离合器行不行?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
|挚爱重金属发表于 06-03 08:34自动化把两根轴连起来?
对,可以在轴上做治具,但是不能太大影响测量结果,轴径最小2mm,扭矩最小800gcm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6-03 00:02
转速多少?扭矩多大?

转速8000到18000,扭矩800gcm到3N.M,轴径2-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8000到18000,扭矩800gcm到3N.M,轴径2-5mm

厉害了

网友A:
正传连接,翻转退回。类似老式拖拉机手摇启动的那种摇把。

网友:
首先他说的光轴,用联轴器肯定要用上胀紧套,直接钢制联轴器加胀紧套

网友:
可以考虑气动夹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传连接,翻转退回。类似老式拖拉机手摇启动的那种摇把。

转速8000到18000,扭矩800gcm到3N.M,轴径2-5mm

网友:
联轴器最方面,外圆内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8000到18000,扭矩800gcm到3N.M,轴径2-5mm

嗯,速度快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将断开处留在减速机的末端,而不是电机端?这样速度要求就低了。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06-04 02:54正传连接,翻转退回。类似老式拖拉机手摇启动的那种摇把。
两个方向CW和CCW都要测量,而且要求对于电机的测量结果影响尽量小,或者变通一下在光轴上套上什么治具能连接,目前我还没想到解决办法。

网友:
转速,那就充分利用离心力,然后再配合上面网友提到的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方向CW和CCW都要测量,而且要求对于电机的测量结果影响尽量小,或者变通一下在光轴上套上什么治具能连 ...

预算多少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