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师是左派还是右派

楼主(2021-06-02):
“左派”,“右派”,这俩词早已尘封进了故纸堆,但作为机械工程师,当面对这张图的时候,选择作“左派”还是“右派”,立场必须鲜明。
选边站队并不难,但图中16个细节是否全部了然于胸,大家不妨自测一下。
2、7、11,老成就看不明白,哪位高人给解答一下,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A:
试解2、7、11:
2,铸件冷却从边缘开始,左侧结构到中心冷缩无法补偿,已发生缩松现象,右侧结构给了一个凹陷,冷缩时凹陷向扁平发展,多出的材料用于补偿。从给出的载荷看,从内向外的压力,使中心面向外膨胀,产生拉应力。右侧的向内凹陷,也将载荷转换成压应力,符合逐件受力方式。
7,左侧尖端远离主体,冷却过快,会发生很多相关缺陷。
11,结合旁边孔上方的载荷方向看,铸件抗压不抗拉,所以加强筋放在载荷下方是合理的,左侧结构使加强筋受拉力,是不合理的。

网友B:
铸件?左边是错误示范吧

网友(点评):
是铸件。哪边是错误的看大家站队的情况而定吧。

网友:
感觉是测绘的零件,人家铸造缺陷都给测绘画上去了

网友C:
我记得铸件不允许有尖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铸件不允许有尖角

记得不错,但16处不都是和尖角有关啊

网友D:
明显右边所有结构都更符合铸造原理。这不是设计图吧?十有八九是课本教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右边所有结构都更符合铸造原理。这不是设计图吧?十有八九是课本教学图。

确实是教学图

网友E:
除了楼主说的3处问题之外。我对低9,16也不太懂,能指点下吗?

网友(点评):
这两点可能出现缩松,大概是这两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楼主说的3处问题之外。我对低9,16也不太懂,能指点下吗?

9和16是一类问题,尽力要让壁厚均匀一致。

网友:
和楼主差不多,也是2,7,11有些疑问
其他无非是铸件需要注意圆弧过渡、壁厚均匀,成型方便,脱模方便等。。。

网友(点评):
有些材料的挤压强度远大于拉伸强度,设计的时候要尽力使受力部分处于受压状态。

网友(点评):
应该是绝大部分材料受压要大于受拉吧。所以尽量受压状态会提高强度和寿命。

网友:
现在铸件画的好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
有些能说清有些还真没太注意,楼主给说说图纸出处吧。

网友(点评):
杨文彬著《机械结构设计准则及实例》

网友:
很多尖角或非圆角也有问题吧?

网友(点评):
是啊,左侧是错误示例,右侧是优化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件?左边是错误示范吧

右边序号10  ,没有对齐,杀死强迫症啊!受不了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只有机械工程师才懂的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解2、7、11:
2,铸件冷却从边缘开始,左侧结构到中心冷缩无法补偿,已发生缩松现象,右侧结构给了一个 ...

谢谢,讲解详细,受教了!

网友(点评):
楼主,把15楼置顶吧

网友(点评):
你说得对,听你的。今天才知道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解2、7、11:
2,铸件冷却从边缘开始,左侧结构到中心冷缩无法补偿,已发生缩松现象,右侧结构给了一个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解2、7、11:
2,铸件冷却从边缘开始,左侧结构到中心冷缩无法补偿,已发生缩松现象,右侧结构给了一个 ...

网友:
左图是设计初稿,右图是工艺图。当然11是设计问题。2是受力更好,平的也能接受。

网友:
归结为几点:1、各主体材料厚度尽量一致,加强筋的厚度为主体厚度0.5-0.7倍。2、材料流动性避免直角。3、不要有大的铸造平面,因为你铸不不。4、将十字加强改丁字加强筋。

网友(点评):
请教,为什么要将十字加强改丁字加强筋?

网友(点评):
1、十字筋中心部分会很厚会产生,补缩量大来及补缩。2、十字筋在收缩时会相互之间产生拉力变形没地方吸收,丁字筋可利用悬臂吸收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了楼主说的3处问题之外。我对低9,16也不太懂,能指点下吗?

热节

网友:
学习了,这种机械设计需要有一定产品设计的功底!

网友F:
这个是机械零部件手册 第二卷关于铸造机架工艺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机械零部件手册 第二卷关于铸造机架工艺性的。

终于有了一份权威的解答,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