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仿真相关

楼主(2021-06-02):
请教一下论坛诸位大佬,怎么做一个机构的动力学分析,然后得到一个稳定状态下对应的伺服电机输出特性呀,

楼主:
顶顶,有大神指明方向嘛

网友:
电机的输出特性是转速和转矩之间的关系,运动分析无非就是分析速度,加速度和力矩等这些量,solidworks motion是进行运动分析的。

楼主:
能够详细些嘛,从机构的运动曲线仿真到输出电机的实际输出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详细些嘛,从机构的运动曲线仿真到输出电机的实际输出曲线

你做仿真的时候,要添加马达的,添加马达的时候给定的速度,是匀速的还是按照特点曲线的都可以设定的,然后可以求解出某个的运动特性。你现在要做的是反过来吗?

楼主:
是的,需要反过来,模拟 一个最稳定的状态,然后输出伺服电机对应的特性曲线

网友:
用UG运动仿真可以分析,再出线性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