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标注焊接符号

楼主(2021-06-02):
请教大神
我想把一个外径33mm,壁厚3mm的管子和一个外径12mm,壁厚1mm的管子,通过一个不锈钢片焊接在一起,就是焊接两个圈,请问怎么标注呀?菜鸟一只,谢谢了

网友A:
圆片零件在两个不同外径的钢管中间吗?圆片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片零件在两个不同外径的钢管中间吗?圆片尺寸?

嗯嗯,是的,圆片内径12,外径33

网友B:
这种可以不特别标注,如果要求焊接处不漏就说明连续焊不漏,没有要求可以注点焊
非要加个焊接符号的话,标角焊缝,0.6高,再加上圆周焊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可以不特别标注,如果要求焊接处不漏就说明连续焊不漏,没有要求可以注点焊
非要加个焊接符号的话,标 ...

嗯嗯。谢谢~~

网友:
用焊接符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