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扫描工作方式的疑惑

楼主(2021-06-02):
大家好,最近在自学PLC,关于PLC扫描工作方式遇到了一些问题没想明白,特来社区求教,还望各位社区前辈赐教!
PLC的扫描工作方式:输入扫描→程序执行→输出刷新,问题出在对程序执行时的疑惑,具体如下:
首先看梯形图:

1、我图片中的梯形图,假设程序段4在某一扫描周期时触点接通,使得M0.0线圈得电,此时T37开始计时1秒,同时M0.0常开触点闭合,实现自锁;
2、当T37计时未满1s时(在这1s内会经历n个扫描周期),程序段5的T37常开触点不会闭合,因此M0.1没有得电;
3、当T37计时满1s时(此时处于第k个扫描周期),T37常开触点闭合,M0.1得电
那么问题来了:
PLC是按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执行程序的,在第k个扫描周期时,先执行程序段4,此时M0.0是得电的。然后执行程序段5,T37常开触点闭合,M0.1得电,但是程序段4中串联了一个M0.1的常闭触点,此时PLC是否会回过头去把M0.1常闭触点断开,使得M0.0断电,当这一个扫描周期执行完的时候,M0.0的状态应该为0,M0.1的状态应该为1。(或者是程序继续往下执行,当这一扫描周期执行完的时候,M0.0的状态为1,M0.1的状态也为1,等下一个扫描周期,即第k+1个扫描周期的时候,M0.1常闭触点断开,M0.0失电,当第K+1个扫描周期执行完的时候,M0.0状态为0,M0.1状态为1)

补充内容 (2021-6-3 08:59):
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法,按照该说法,我括号里面的分析才是对的。http://www.plc100.com/jichu/yuanli/yunxing.htm

梯形图

梯形图

网友A:
是的,按照程序跑

《PLC工业控制》

网友B:
每一本编程手册都有关于扫描周期的说明,一般来说,程序是顺序执行的,本扫描周期中,输出以最后的状态为准,输出也作为输入的,本周期的状态到下一周期才会更新到输入。计时器是独立于扫描周期的。

楼主:
钣金上的沉头孔规格问题

引用 网友A:
是的,按照程序跑

《PLC工业控制》

感谢您的回复就是在我图片的梯形图中,在第K个扫描周期执行完后,M0.0和M0.1的状态应该分别是什么呢?能否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本编程手册都有关于扫描周期的说明,一般来说,程序是顺序执行的,本扫描周期中,输出以最后的状态为准 ...

感谢您的回复就是在我图片的梯形图中,在第K个扫描周期执行完后,M0.0和M0.1的状态应该分别是什么呢?能否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在第K个扫描周期执行完后,M0.0和M0.1,都是1,k+1个周期时M0.0=0 M0.1=1

网友:
如果第5行M0.1=1,则下一个扫描周期第4行必将M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