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可以画出一个和边界框一样的方框的宏呢?

楼主(2021-06-02):
因为零件和装配体的边界框不能选中,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宏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工程图上——右键——编辑图纸格式,就可以编辑复制图框了。

楼主:
我说的是这种边界框,不是工程图框

网友A:
这个跟宏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宏有啥关系?

我就是想用宏程序把这个虚线框画出来,可是自己不会,看看有没有高人能帮一下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用宏程序把这个虚线框画出来,可是自己不会,看看有没有高人能帮一下忙

拿走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走不谢

实线是用你给的宏画出来的方框,但是和虚线边界框不一样,我想要的是和边界框相同的方框,你能帮忙改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线是用你给的宏画出来的方框,但是和虚线边界框不一样,我想要的是和边界框相同的方框,你能帮忙改一 ...

宏 不是那么智能 只会沿X Y Z 法向走 。。
如果你是2018版本 或者以上 可以直接使用边界盒功能

点击菜单-插入-参考几何体-边界框 然后点 最佳适配

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宏 不是那么智能 只会沿X Y Z 法向走 。。
如果你是2018版本 或者以上 可以直接使用边界盒功能

可是边界框引用不了,我是想做个一样的草图,边界框不能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