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20材料明细表中子装配体怎样显示为一个零件?

楼主(2021-06-02):
solidworks2020材料明细表中子装配体怎样显示为一个零件?例如气缸,不显示缸体,活塞。

网友:
配置-隐藏

网友:
生成材料明细表的时候选择只显示顶层

网友:
这个属性里面改成隐藏

网友:
或者删除也可以的

网友(2021-07-02):
4楼  简单有效

网友:
生成材料明细表的时候选择 仅限顶层

网友(2024-09-01):
4楼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