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明细表有个零件名称显示不全

楼主(2021-06-03):
这个油杯后面有M8×1没有显示出来,怎么回事?
上面那个螺栓字数比油杯很多都显示了?不科学呀

网友A:
这种异常的事涉及到工程图的设置,明细表的设置,零件属性的设置,你让大伙猜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异常的事涉及到工程图的设置,明细表的设置,零件属性的设置,你让大伙猜谜吗
后来才发现,是这个零件配置特定和自定义属性里面都有名称这个内容,
配置特定里的名称没有代M8X1,模型迈迪下载的,谢谢各位

网友:
字体有问题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05 04:57字体有问题吧?!
不是,我已经说清楚了,是迈迪模型中有两个属性,一个是配置特定一个是自定义属性,两个不一致,删除不对的那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