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的焊件轮廓技巧

楼主(2021-06-03):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几条蓝色的线是准备和两条黑色线条相交并且沿着Z轴,但是一约束就会报错  很难解决  我也不知道 约束的机制是啥  解决又解决不了

到底是啥原因

网友:
看不到作图过程谁知道啥原因

网友:
尺寸标注重复了,删除重复的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蓝色两端点被黑色线条约束住了,1、蓝色线不加沿Z向,改成平行基准面,或者2、黑色线的Y轴高度(图中200)删掉一个

网友:
过定义了。

网友:
重复约束了,而且重复的很多

网友:
画线的时候,合理选择线所在的平面,即鼠标显示的SYZ轴,尽量的按默认的引导线画。

网友:
这是草图过约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