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镜像时生成新派生配置和新文件的区别

楼主(2021-06-03):
请教下:
1、SOLIDWORKS 镜像时生成新派生配置和新文件的区别?
2、做非标设计一般生成哪种对后续设计比较方便?

网友:
配置就是还在被镜像的文件里生成一个新配置,新文件是镜像零件单独保存在一个新的文件里,新配置的好处是只有一个文件,修改保存方便,但是文件会大一些,如果使用的很多,整个装配体文件就很大了,但是一般区别不大,toolbox类似,也有生成配置和生成新零件两个选项,但是想想一个螺栓文件几十M,还是用生成新文件吧
配置另外的好处是换不同配置比替换文件方便,但是相对配置比较容易出错,插入时没注意就有可能用了不正确的配置

网友:
补充一个
用镜像新文件,容易在多次借用修改后(特别是拷贝到别人电脑后)找不到源文件。。。

网友:
我会选新文件,不免后续改动不对称。

网友:
个人习惯吧

网友:
新派生会方便一些。

网友:
新派生会方便一些!

楼主:
OK,原来是这样的。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2022-05-30):
    我遇到一次,保存为配置,本来想是简单的镜像,和原零件完全对称,共用一张加工图。后来原零件改动了,和镜像不是完全对称了。问题来了,材料清单和工程图都要单独体现这个镜像。这时,再想编辑镜像特征,发现没有了保存文件的选项。只能通过零件的镜像配置另存为一个镜像文件。但装配体中大量的镜像要替换,很麻烦。
之后我都是保存为镜像文件,如果多余就忽略。

网友:
记得一次,装配图中一个零件需要镜像,零件自身对称,用一个加工图就可以,我用了配置。
后来,零件和镜像需要在同一个侧面上开孔攻丝。问题来了,该零件和镜像的不是同一个零件了。材料清单和加工图都要单独体现这个镜像。
这时发现,在装配体零件镜像特征的编辑中,没有了保存镜像文件的选项。只能将零件图的镜像配置另存一个镜像文件,这个文件和装配体没有关系,好多的镜像也无法替换(替换了,原零件也换了,还要再换原零件一次)。后来我重新做了一次这个零件的镜像,又重新配置了一次。
也不知道有没有相互转换的更好方法。
后来,我都是保存为镜像文件。